关于连接的求助

楼主(2012-09-18):
各位:

     图片中重物上的不锈钢圆管通过什么机构如何与船上的栏杆相连接,要求工作时锁紧,不工作方便拆卸,手动,不需要任何帮助。

网友:
用U形卡子怎么样,连接后可以锁住

网友A:
楼主说的锁紧指什么?栏杆和圆管不发生相对位置的改变么?

网友B:
我怎么感觉这个像给保钩船上挂流星锤啊~

关键你这个重物是什么?多重、连接件的刚性要求、锁紧要求、

可以设计铰链和榫槽法兰,然后活螺栓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锁紧指什么?栏杆和圆管不发生相对位置的改变么?

指一般的锁紧相对位置不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这个像给保钩船上挂流星锤啊~

关键你这个重物是什么?多重、连接件的刚性要求、锁紧要求、

重物、刚性先不考虑,就想知道有什么机构能够锁紧,有没有图形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