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机加工不好装夹,想用AB胶粘上加工大面,可否?

楼主(2012-09-18):
有300*30030厚的板,加工中心不好装夹,想用AB胶粘上加工大面,这样可行吗?

网友:
这要看你的加工量和切削力啦.

网友:
侧面开槽可以吗?

网友A:
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

304不锈钢

网友A:
粘胶不行的,可以再侧边开个槽或铣个台阶,在用压板压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胶不行的,可以再侧边开个槽或铣个台阶,在用压板压着。

有人告诉我用302胶粘上加工完了用切削液泡一下就掉了,我没用过,怕到时候下不来,你说的办法也可以,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
给个毛坯图及成品图,都不知道加工什么。AB胶不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B:
应该可以,但是切削量要控制好,记住只要粘住四个角就行(AB胶),如果用302也行,要用强力型的。

网友C:
一个侧边用两个定位块,另一个侧边用螺栓顶住不行吗?

网友D:
肯定不行的,那点力才多大呀,肯定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侧边用两个定位块,另一个侧边用螺栓顶住不行吗?

侧面都是毛坯,一顶就翘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行的,那点力才多大呀,肯定飞的

我粘了一块,还可以,一毫米没问题,就是不好弄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但是切削量要控制好,记住只要粘住四个角就行(AB胶),如果用302也行,要用强力型的。

怎么把胶弄下来呢?

网友B:
做个类似构形扳子的东西翘下来,记住用AB胶只黏住四个角就行,不宜粘贴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类似构形扳子的东西翘下来,记住用AB胶只黏住四个角就行,不宜粘贴过大。

就6件,太少了,随便能装上铣下来就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粘了一块,还可以,一毫米没问题,就是不好弄下来

还真能粘住,确实没想到

网友:
难道不能上平口钳台吗?

网友E:
粘胶粘都是笨方法 。费事 费钱。量小的话三爪撑到200左右。上板。尾座直接顶上。敲下校正。慢慢干吧。。   1米/40厚的我都是这样干
具体干活。还要多动脑子。。我的的方法不是绝对的。 要根据工件形状 。加工余量变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粘胶粘都是笨方法 。费事 费钱。量小的话三爪撑到200左右。上板。尾座直接顶上。敲下校正。慢慢干吧。。    ...

看了几遍,还是没看懂怎么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