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高级配合和机械配合怎么用?

楼主(2012-09-18):
SOLIDWORKS中高级配合和机械配合怎么用,有没有哪位高手有相关的教程奉献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看帮助或者提示就行了。里面也就几个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帮助或者提示就行了。里面也就几个会用到。

好的,谢谢

网友B:
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笼统了

那你有什么好的教程吗?

网友: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帮助里有教材啊,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那你有什么好的教程吗?
有还给你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