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加工件的加工方法和价格,请帮忙分析

楼主(2012-09-18):
图示的机加工件,其余粗糙度为Ra6.4。请问这个加工起来难吗?怎么加工比较简单?
年用量大概3000左右。
如果材料是403不锈钢的话,大概多少钱能做下来?材料费占多少比例?
如果材料是Q345A+镀锌的话,大概多少钱能做下来?材料费占多少比例?

网友A:
这个件大概工艺如下:1、不锈钢403硅溶胶精铸(除3.2μm精加工留余量外,其余铸至尺寸,注意上基准面2为加工基准)-----加工留余量部位(先加工三台阶孔,然后在一次定位装夹中完成图缺少尺寸的槽及φ10孔并倒角)
2、Q345A与上类似,只是增加镀锌。
这样分步报价就出来了,加工也比较容易

网友(点评):
佩服,很全面了。如果精密铸钢能解决,这活儿好干了,不过补充一点:定位基准面2如果可以是不是要留量磨一下比较稳妥。这零件材料费占的比例是相对较小的。漏掉的尺寸是个比较重要的尺寸,楼主要落实!

网友:
楼上的,好主意,方便快捷,

网友:
可以考虑加工一刀基准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件大概工艺如下:1、不锈钢403硅溶胶精铸(除3.2μm精加工留余量外,其余铸至尺寸,注意上基准面2为加工 ...

3000件的量,还是年用量。
有地方愿意精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000件的量,还是年用量。
有地方愿意精铸吗?

年批量3000件对精铸件来说的确不大,但小的精铸厂还是愿意承接的;我是青岛的,潍坊、烟台等地就有许多家这样的精铸厂。

网友(点评):
模具费打进去及压铸费用打进去后,并不便宜的。再说人家会要求开机一次的最低数量,200的量人家不会干的。

网友(2012-12-10):
引用 网友A:
年批量3000件对精铸件来说的确不大,但小的精铸厂还是愿意承接的;我是青岛的,潍坊、烟台等地就有许多家 ...

最低数量是0。5T的,主要看精铸公司的设设备的型号

网友:
觉的直接拿方料加工,其成本会底很多,而且加工起来也快方便
可以买那种方型的刚材加工,
工艺可以这样分:
1外形一整条料铣加工出来,
2然后剧开留量1mm。
3钻各孔
4铣两面定长度
5割槽

网友:
3000件
用铸造感觉比机加划算,刚看题目时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