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尺寸出现两个公差时,我该怎么选?

楼主(2012-09-18):
            各位师傅,我是一学徒,现在出现一问提,想请教一下。
            同一尺寸出现两个公差值,我该怎么去理解?意义何在?最终允许的公差值是什么为何不直接标允许的-+值?

                      -0.05                                   +0.05
        如:16.0                                   16.0
                      -0.1                                     +0.1

楼主:
同一尺寸出现两个公差值,是何原因?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识,本人唯一能看出的问题就是16.0加差标注有问题,+0.1要在上面!

网友:
同一位置标注的话,就都不选,问清楚再去加工。不同零件的话,那就是配合问题了。这个就得看需看零件配合要求了。建议多看下书。

网友:
这个应该是配合公差  应该看两个零件的配合松紧程度, 若是一个零件 可按自由公差标准选取

网友:
同一尺寸标注两个公差,应问清楚是否是这个尺寸的配合?+公差标注也不规范

网友:
-0.1,-0.05;+0,05,+0.1是两个公差范围,不过似乎不再常用配合范围内

网友:
不明所以,建议lz将图纸贴上来

网友:
很明显这是图纸上少画了一条线,一个有配合,一个没有配合。

网友:
如果这个举例是两个尺寸的标注,每个尺寸有两个偏差,那是这个尺寸允许的最大偏差(上偏差)和最小偏差(下偏差),加工后的尺寸必须在这两个偏差范围之间才是合格的。因此第二个偏差标注是错的。

网友:
就是没经验呵呵 9楼正解

网友:
一个可能是半精加工留加工余量吧

网友:
嘛意思?不就是一个上偏差,一个下偏差嘛。干成中间值不就行了。
或者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这个表示零件的尺寸变动范围不同,一个是15.9到15.95,后一个是16.05到16.1.具体的选择要看是什么零件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2012-12-11):
看字面理解:1,这是一个产品的自身尺寸公差和配合件的尺寸公差。2,2个产品的尺寸公差。3,第2个尺寸公差标注错误。建议你去问问出图的。

网友:
很明显,图纸少条线。配合公差。肯定是同轴装配两个件,要求配合公差不一样!而这里的轴在车成台阶又有难度!

网友:
楼主什么也不要问   去把这个零件怎么用搞清楚再说     看清本质  万变不离其宗   同为学徒但没师傅的飘过

网友:
一个零件一般都会标注上下公差,即有两个公差的活动范围,在加工时只要不超出两公差范围就行,所以在选择公差范围时一般取中值。c650说的对。

网友:
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如果在图纸上同一个位置标出来那就应该理解为配合公差;
如果不是同一个位置,那就是两个加工精度要求。

网友:
一个是孔  一个是轴

网友:
一个是轴,一个是孔!

网友:
零件配合尺寸。举个例子:轴多为负公差,孔多为正公差,这样好按公差加工的轴和孔好装配。

网友(2013-01-10):
右边的标注是错的+0.05应该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