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注是什么意思:油缸:,Ф500*Ф400/25工作油压:35MPa。

楼主(2012-09-18):
Ф500*Ф400/25是什么意思呢,还有
油缸:B.SB211A-26;Ф45*Ф80/140,工作油压:14MPa。4+4件
油缸:B.SB211A-37;Ф55*Ф100/350,工作油压:12MPa。2+2件

网友:
140、350应该是行程,两个直径,应该是杆跟筒的直径吧,期待高手来给你解释吧,我也刚接触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一般是:活塞杆直径*油缸内径*有效工作行程。前面的是型号,要看生产厂的说明。后面是油缸的公称工作压力。

网友:
同意三楼的解释哦

网友:
我们是油缸生产厂家,他这个标注比较奇怪,我们一般是 缸径/活塞杆径*行程  这样标注的,看LZ的好像是把活塞杆径标在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