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粗糙度与公差配合的关系

楼主(2012-09-18):
机械图纸中标注粗糙度Ra 和Rz---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748原帖在这,我本来想发新的,看有这个就跟在下面了,为了方便我把我的疑问复制在下面,算是炒炒冷饭:
“Ra为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z为微观不平度十点平均高度,在取样长度内,五个最高点和五个最低点的平均值之和。
常常标注的0.8,1.6,3.2等为Ra的值。一般情况下选用Ra,对于特别粗糙或特别光洁的表面,考虑到测量条件可以选用Ry或Rz”
    以上的内容是机械手册上对粗糙度的定义也是社友的回答。
我对这个定义的理解有疑问:
    手册上这样解释Ra,”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那么这里的轮廓指的是哪个数值?比如与轴承过渡配合的轴径:Ø200H7/k6,Ø200k6上偏差是33微米,下偏差是4微米,而一般这个位置标的粗糙度Ra值为1.6或者3.2(微米),如果以Ø200为绝对轮廓,下偏差已经是4微米了,其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一定大于4微米,粗糙度Ra即使是3.2微米也是不合理的,手册上对应这个尺寸的粗糙度是Ra=1.6。
     这么讲的话如果是以零件最小尺寸为计算偏距的轮廓起点,对于过渡配合Ø80H7/js6,Ø80js6的下偏差为-9.5微米,以Ra=1.6标注这个位置,以最小尺寸为偏距计算的起点,那这个尺寸的就不是js而是h以上的负公差尺寸了。所以对于这个计算偏距的轮廓起点对应的尺寸我不明白,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我的理解,微观尺寸和宏观尺寸没有必然的联系,除非是设计者乱标。

网友:
我们最近做的俄罗斯的辊子  凡是要求粗糙度的面, 都是用的Rz ,资料说Rz是表面粗糙的五个峰值和五个底值的平均值.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