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改装仪表车,求指导

楼主(2012-09-18):
现有两台仪表车,准备一台改装成自动车,一台改装成5轴铣床(实际改装成专用铣床)
先说自动车,自动车主轴用电动缝纫机用电机,气动控制,x轴和z轴用步进电机控制,自动送料打算用气动手指,现在的问题是步进电机不知道用多大的扭矩,数控上的X轴用5n.m,z轴用10n。m,我打算用57,但是又担心扭矩太小,买来用不上就浪费了。对啦,改装后的自动车,打算加工(切断+倒角)管料外径10.5,内径8.5,各位社友对电机给点建议吧

网友A:
自动车的频度是多少?

频繁启动,对电机不利啊。不如改成控制离合。

支持DIY改车,lz加油!

网友:
就光切断和倒角,没必要用步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车的频度是多少?

频繁启动,对电机不利啊。不如改成控制离合。

计划3秒一件,控制离合怎么实现,是否象电动缝纫机电机(还便宜,100块一台)一样可急停?

网友:
一台改装成5轴铣床
你说的五轴应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轴吧,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

网友(点评):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轴,我加工的一个管零件,管长126,外径12.7,内径有三个尺寸:7,4.5,8.5,一端需要铣扁位,打算用棒料加工,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因为比较长,所以打算用四个轴专门钻孔,两端同时钻,然后用锯片铣

网友(点评):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轴,我加工的一个管零件,管长126,外径12.7,内径有三个尺寸:7,4.5,8.5,一端需要铣扁位,打算用棒料加工,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因为比较长,所以打算用四个轴专门钻孔,两端同时钻,然后用锯片铣

网友(点评):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轴,我加工的一个管零件,管长126,外径12.7,内径有三个尺寸:7,4.5,8.5,一端需要铣扁位,打算用棒料加工,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因为比较长,所以打算用四个轴专门钻孔,两端同时钻,然后用锯片铣

网友(点评):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轴,我加工的一个管零件,管长126,外径12.7,内径有三个尺寸:7,4.5,8.5,一端需要铣扁位,打算用棒料加工,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因为比较长,所以打算用四个轴专门钻孔,两端同时钻,然后用锯片

网友(点评):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五轴,我加工的一个管零件,管长126,外径12.7,内径有三个尺寸:7,4.5,8.5,一端需要铣扁位,打算用棒料加工,一次装夹加工完成,因为比较长,所以打算用四个轴专门钻孔,两端同时钻,然后用锯片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点多了以为没发出去

网友:
不大懂,先顶一下

楼主:
现在先改第一台自动车,今天全部用气动控制试了一下,电机控制一个气缸(可以急停),弹性夹头一个气缸,X轴一个气缸,暂时没来及做电路(打算用单片机控制),现在用时间继电器做定时控制,由于刀架叫别人线割,拿回来装上,刀尖比工件中心低太多,没能实际试切可惜了,现在空运行,用时5秒,自动送料也没安装上

网友:
出结果了没有,特别关注铣扁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