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这是什么红胶漆?

楼主(2012-09-19):
有个T形把手状的工件,材质不锈钢304,在短的一端,要求外面浸上一层红漆(也可能不是漆,有点类似胶)。
工件户外使用,要求颜色鲜艳些。

请问,这是什么样的红胶漆,一般户外使用,会有哪些技术要求,哪里有售?

楼主:
没有很多特殊的要求,就一般户外使用。

网友:
是不是红色硅胶?

楼主:
有点类似……
如果是红色硅胶的话,把这工件浸进去,然后取出来,等干透了,就能包覆上吗?

网友A:
有点像管道阀门手轮上面的防锈漆

楼主:
嗯,那把手的材质是304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管道阀门手轮上面的防锈漆

这个常握在手心,应该是胶。

楼主:
找到一张照片了,把工件浸入红色胶漆里,一会取出,即可。无特殊要求。

像这样的红色涂料,哪里会有出售?

网友:
希望对精度要求很高的企业,我们一直为住友重工、美国BLT、西门子、GE、西班牙歌美飒等500强企业做精密零配件,底座基座、注塑机壳体,齿轮箱壳体,高精度的医疗器械零件等,零件可做100KG-30吨,如果想要做小件,希望精度越高越好,难度系数越高越好。有钱什么设备都可以买,但是专业的加工工艺水平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我们有专业的技术团队研究工艺方案,欢迎来电和上门考察参观。
加工企业有很多家,很多时候难以选择,但是肯定是选一家实力强悍,技术精湛,认真负责的合作单位为导向,成功合作、长期合作、质量严格才是合作之根本。如果您认可我的观点,欢迎来电咨询。
13952638801何先生QQ:1624026129邮箱:hwnjskl@126.com可先发送图纸过来看(零件起码400mm以上6000mm以下精密零件都可以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