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焊接哪一个更好

楼主(2012-09-19):
此凹形槽尺寸:材料为B750L,厚度5mm,长400mm,宽45mm,高50mm,圆角R3。目前两种工艺方法,一是折弯再焊接成形;二是两个立板焊接在底板上成形。请问哪种方法更好?为什么?

网友:
折弯比较好

网友A:
折弯再去焊接?怎么做?你是说整个板子直接折弯吧?再焊接的话,没必要吧?焊接还产生焊接内应力。你的意思是折弯之后再焊一个加强筋吗?

网友(点评):
楼主的意思是:折弯一边,成L型,另外一边覆一块板焊接。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折弯的立边焊接在平板上。

R3的圆角也算是工艺圆角了 这个图纸这种尺寸应该考虑折弯的工艺吧

网友:
楼 主的意思应该是说   这个工件是用折弯好   还是焊接好
这个工件还是用折弯好,焊接的话5MM 的板变形量比较大,工期也短,能达到要求。

网友:
折弯再焊为什么啊。直接就可以折出来啊。没明白楼主要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LZ的意思可能是折弯后考虑刚度不够,就加强筋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再去焊接?怎么做?你是说整个板子直接折弯吧?再焊接的话,没必要吧?焊接还产生焊接内应力。你的意思 ...

是的

楼主:
先折成L型,另一块立板焊接在底板上。该零件为受力辅助件,工艺上两种方法都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哪一种更好,怎么判别?

网友:
如果能达到要求的话,最佳方法直接折弯。

网友(点评):
两种方法都能达到要求。如果按照你的意思,那么一处折弯,一处焊接,这样会更好,有人说照经验,可怎么证明呢?求指点。

网友:
如果有合适的折刀能直接折出两道弯就直接折好啦。

网友:
我刚刚学焊接 和折弯  还请你们多请教

网友:
直接折弯就可,如果要焊加强筋的话,会变形的

网友:
用弯刀直接折成U型槽啊,焊什么焊啊。

网友:
5mm的板折弯称内R3可以做吗、?新手求了解
若是不考虑R角直接折弯采用弯刀直接折弯应该没问题
若是考虑R3内角,是否需要刨V槽?

网友:
直接折弯就行,折不了做个冲压模一次成型。

网友(2012-11-14):
选择焊接吧,折弯容易变形

网友:
那种都不好。

网友B:
折弯加工,不应该考虑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加工,不应该考虑焊接

谢谢,跟车间协调是用立板焊接成凹形槽的

网友:
5个厚的折弯不好弄吧,板太厚,折出来圆角得多大?

网友(点评):
有相同见解啊兄弟,不过楼主已经有办法了

网友:
如果对外R没特殊要求的话应该选择折弯成型,长度才400mm嘛!如果搞折弯的连400mm长度成型都控制不了的话那还是别玩了,另外在效率上要快上好几倍,大家说呢!

网友(2014-03-02):
用大吨位冲床折弯,一次可以出来两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