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机械有段时间了,还是对公差不是很理解

楼主(2012-09-19):
学习机械有段时间了,还是对公差不是很理解,比如怎样查表,怎样选用公差等级,以及轴孔的配合,什么属于过盈,什么属于过度,什么属于间隙,怎样看?望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求!!!

网友A:
孔轴配合,基孔制优先。就是以孔作为基准,来加工轴。一般公差等级的选择,孔比轴要高一个等级,因为孔难得加工。配合要完全看你的实际情况了,需要多大过盈量……所谓H7,H是指公差带的位置,7是指公差带的大小。对于孔而言,H之前都是下差固定,上差浮动。js是对称公差。轴刚好相反。h之前,是上差固定,下差浮动。js之后是下差固定,上差浮动。小写是轴。大写是孔。一般单件小批量生产的话,轴的实际尺寸靠近上差,孔的实际尺寸靠近下差。也就是说轴偏大,孔偏下。因为这样利于返修

网友(点评):
通俗易懂!专业精湛!学习了

网友(点评):
巾帼不让须眉啊……

网友(点评):
看了您的头像,我都懂了,全记在心里了,学习原来也可以这么快乐

网友(点评):
2楼说的不错。

网友:
楼主还是系统学习一下为好

网友:
公差与配合教程都有很详细的说明,仔细看看,理解消化......

网友:
有些东西很难说明白,靠自己悟!

网友:
自己可以看一下机械手册,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自己领悟

网友:
找本书好好看看吧   很详细  《 互换性》

网友:
嗯,在《 互换性》里面标注规则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孔轴配合,基孔制优先。就是以孔作为基准,来加工轴。一般公差等级的选择,孔比轴要高一个等级,因为孔难得 ...

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错

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轴配合,基孔制优先。就是以孔作为基准,来加工轴。一般公差等级的选择,孔比轴要高一个等级,因为孔难得 ...

我晕 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轴配合,基孔制优先。就是以孔作为基准,来加工轴。一般公差等级的选择,孔比轴要高一个等级,因为孔难得 ...

还是感觉有点晕,我在网上找了个图片,你给我就这个例子给我解释下吧!

网友(点评):
孔轴配合,基本尺寸3000mm。孔的公差位置为H(表示下差为0,公差为正公差)公差等级为6级。查手册会有一个公差带长。对于同一基本尺寸,公差等级相同的话,则带长也相同。比如H6,K6,L6,M6……它们的带长都相等。

网友(点评):
因为字母f排在H之前,你这个又是基孔制,所以为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还要说一点,手册上查不到基本尺寸为3000,而公差等级只有6级,这样的孔。这个加工精度太高了,不常用。随着基本尺寸的增加,它的公差带要想控制的比较小那就很难了。一般3000的话,至少公差带要放到7级。

网友(点评):
否则一般的床笫根本加工不出来。就好像,基本尺寸越大,粗糙度值也放得大是一个道理

网友(点评):
解释的非常清楚!!谢了!!!

网友:
我也是诶

网友:
哈哈,其实很好理解,过盈配合就是在轴和孔在公差范围内是紧配合就是过盈配合。过度配合就是轴和孔在公差范围内有可能是过盈配合,也可能是间隙配合

网友:
发一个教材你学一下。

网友:
找本书好好看看吧 ,《公差与测量技术》里面很详细的。我在学校里学的是这本书,里面介绍的很详细的。

网友:
说的不错
在《 互换性》里面标注规则都有。

网友:
多去现场看看工人师傅是怎么干的吧

网友:
公差与配合,好东西啊,学习了

网友(2012-11-16):
书都看不懂,那论坛上面说就更不懂了!
看书,慢慢看,慢慢想!~慢慢就会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轴配合,基孔制优先。就是以孔作为基准,来加工轴。一般公差等级的选择,孔比轴要高一个等级,因为孔难得 ...

受教了~

网友:
我也是学习机械的,你说的我也不明白,不知道该怎么查表,伤不起啊。

网友:
这个东西得悟,搞段时间久明白了

网友:
基础中的基础!如果实在理解不了,那就背表。什么工况用什么公差配合,多背一些!等你用段时间,就逐渐明白了!

网友:
同问啊。。看了几遍书还是没搞懂啊。

网友:
多看书啊,我是再有两天就考试这门课了。《互换性与技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