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chanical 2010 里明细表里如何消除后置零。

楼主(2012-09-19):
在MEchanical2010生成明细表中,
在填写重量时遇到下面的问题:
不同零件的重量相差较大,比如有180kg,和0.03kg的零件,因此bom表设置中精度按小的设置
但是大的重量后面会带比较多的无效 0, 很不美观,如下图,

请问如何能把这些后置零去掉。

网友A:
BOM表设置里将“TOTALWT”的数据类型从“数值”改为“文本”,如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M表设置里将“TOTALWT”的数据类型从“数值”改为“文本”,如下效果。

谢谢指教,
“总重”按该方法有效,但是“单重”改为 文本 后小数点全部消失,自动四舍五入到 0  的精度。
问题解决了一半。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