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hanical 2010 明细表中如何消除后置零位?

楼主(2012-09-19):
在MEchanical2010生成明细表中,
在填写重量时遇到下面的问题:
不同零件的重量相差较大,比如有180kg,和0.03kg的零件,因此bom表设置中精度按小的设置
但是大的重量后面会带比较多的无效 0, 很不美观,如下图,
1 分钟前 上传

请问如何能把这些后置零去掉。

网友:
我记得AutoCAD里面有选项是消除后缀0,你找找设置选项,应该会有这个复选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