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机在PEEP通气功能下,可供设置的呼吸参数和报警参数?

楼主(2012-09-19):
呼吸机的通气功能有IPPV,PSV.CPAP,PEEP,PRVC,NIV
这几种不同的通气功能所供设置的呼吸参数和报警参数各不相同。
问题:1.他们是根据什么来归类。
2.这几个不同的通气功能下,可供设置的呼吸参数和报警参数各有哪些?

网友A:
"呼吸机的通气功能有IPPV,PSV.CPAP,PEEP,PRVC,NIV",现在呼吸机模式有很多,但PEEP好像不是吧,只是呼气末正压呀,一个设置参数。不知楼主为什么提这两个问题,建议你补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吧,因为不是一句两句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呼吸机的通气功能有IPPV,PSV.CPAP,PEEP,PRVC,NIV",现在呼吸机模式有很多,但PEEP好像不是吧,只是呼气末正 ...

涉及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做需求分析时,先考虑使用人员选择一个呼吸模式,进入之后会有相应的呼吸设置参数和报警参数供他设置,(不用设置的项自动隐藏)。我想了解这些参数的分类和这样分类的原因。
   你说的PEEP他的确是呼吸末正压--一个呼吸参数,但是,我查看有关呼吸模式的资料发现他也是榜上有名的,或者,glin2051有更为地道的说法?愿意听取。

网友(点评):
首先说明一点,对于呼吸模式我纯粹是外行,我是做结构的,专业系统的模式问题就只懂个皮毛了,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在测试机器时必须在用到模式,在各种模式下测试硬件的性能,可能是因为我们那时的机器落后吧

网友(点评):
至于建议楼主补习一下那个知识,这话说大了,不好意思啊。看来楼主是资深行内人。不过直管的看楼主提的两个问题,真的是随便一本呼吸机方面的资料上哪些常见的呼吸模式写的都很清楚

网友(点评):
那时的机器还真的没有讲到PEEP是呼吸模式,所以没什么地道的说法,楼主见笑了。

网友(点评):
不过和搞模式的人接触时间长了,皮毛的东西了解了一些,唬唬外行还可以。这方面的资料是有些的,不知能否帮助楼主

网友(点评):
我大概问了一下我们同事啊,关于这个PEEP,很多资料是把它列为呼吸模式,但好像是PEEP对于现在这些模式来讲有些简单了,在很多机器里它只作为一个参数在用了,是基础性的东西,有点默认的意思。

网友B:
朋友也做这行呵,有时间可以交流下呵

楼主(2012-10-22):
引用 网友B:
朋友也做这行呵,有时间可以交流下呵

freeskyaaa,
交流交流我是做控制系统的,在wince上做嵌入式开发。
1.呼吸机上测出来的顺应性是【肺的顺应性和胸腔的顺应性】
还是【只是肺的顺应性】?

网友(2024-07-10):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