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加工,M2盲孔,老断丝锥,烦啊。。。

楼主(2012-09-19):
机器:西湖攻丝机
工件:铝材6063
丝锥:M2平头挤压丝锥(进口)
一天断好几只,求解决方案。。。。。

-----------------------------------------------
底孔1.8
攻牙油:英国比尔500ml,浓度我也不知道
挤压丝锥应该是无涂层,白色
全牙无沟槽

网友:
切削参数都多少?

楼主:
西湖攻丝机,型号SWJ-10

主轴转速
正:250-800rpm

反:340-1100rpm

网友:
我刚出来工作时就是做铝制品加工的,那时也是烦这事啊。不敢去做M2的,都是抢着做M2.5,M3的,M2的留给老员工做,后来成为老员工了,没办法也要去做。这个人工的好像很难控制吧,你底孔打多大?我们那时底孔打Φ1.65,还有就是操作的熟练程度。就这些吧,说了好像啥也没说。

网友(点评):
挤压丝锥你底孔1.65,那还不攻一个断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湖攻丝机,型号SWJ-10

主轴转速

底孔多大?攻丝油还是乳化液?多高浓度?所用挤压丝锥什么涂层?有无润滑沟槽?

网友B:
两个三角形,2,3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C:
我最近攻丝M1.6的 虽然是通孔,但是要求深度为8.0mm M1.6的丝锥出去引导段,切削段长度就没那么长了了,只好两头攻丝,其实会出现乱牙,也在需求办法呢!即使这样M1.6攻丝时叶非常容易段,新员工很难加工的,材料锌合金,底孔我做到1.35mm,诸位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不能用螺套吗?

网友:
用螺旋丝锥

网友:
我也搞不懂

网友:
我们厂M8一下的都手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多大?攻丝油还是乳化液?多高浓度?所用挤压丝锥什么涂层?有无润滑沟槽?

底孔1.8
攻牙油:英国比尔500ml,浓度我也不知道
挤压丝锥应该是无涂层,白色
全牙无沟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孔1.8
攻牙油:英国比尔500ml,浓度我也不知道
挤压丝锥应该是无涂层,白色

首先底孔开到1.85或1.86。其次使用涂层丝锥,无定型碳涂层最好,TiN比较通用。第三可以使用带润滑沟槽的挤压丝锥。
此外,这个攻丝速度对挤压丝锥来说有点低了,切削条件改善之后可以适当的提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三角形,2,3表示什么意思?

粗糙度?

网友:
加工中心刚性攻丝行吗?

网友:
您好,我看过你的图纸,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来攻的,手工还是机器攻的呢?你这个是盲孔,丝锥太细容易断,我们是做悬臂式气动攻丝机 电动攻丝机的,我们的夹头有扭力保护,当攻到底的时候丝锥会不转,筒夹会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粗糙度?

我新手  只是猜测……

网友(2012-12-14):
      答案    1     转速太慢    提高转速    速度慢了   扭矩大    丝锥容易断
                 2  换切削液    本身铝件就粘    切削液越稀越好    实在不行  换醋  和洗洁精
                 3    保证丝锥攻牙时候要和底孔同心
                  4  再不行的话  就减少螺纹深度    那少小的距离   人工不是那么好控制的    到底了   你还不放    必断
                  5    换丝锥      进口丝锥也很多假货的       我之前用过天鼎五金卖的  英国欧霸ET丝锥      你试下吧

网友:
很明显,你底孔打小了,1.82-1.85攻丝前倒好角,不会断的

网友:
定位偏差,这么小的定位一定要准确

网友(2014-08-21):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攻丝M1.6的 虽然是通孔,但是要求深度为8.0mm M1.6的丝锥出去引导段,切削段长度就没那么长了了,只好 ...

作业深度太深,肯定容易断的

网友:
你用菜籽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