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手压机,使工件旋转,该如何做?

楼主(2012-09-19):
在使用手压机装配时,碰到一个问题:
压动压力机手柄,希望让下面的工件旋转,即将直线运动转变为圆周运动。 该如何做呢?感觉用齿轮应该是比较可行的。由于并非高速连续运动,所以用滚珠丝杠这类方案可能不适用。
请看下面的附图。 我觉得像这种需求应该不算特殊,有没有现成的成品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lz,这不是俩齿轮,俩齿轮你压不下去了;
借鉴方向:涡轮蜗杆,或者曲臂摇杆。

网友:
齿轮和齿条配合使用

网友B:
一对大小锥齿轮如何?

网友:
手臂作用于小锥齿轮上

网友C:
转多少度?还不如用螺旋槽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不是俩齿轮,俩齿轮你压不下去了;
借鉴方向:涡轮蜗杆,或者曲臂摇杆。

对啊。我只是画了一个示意图。

这种现成的设备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多少度?还不如用螺旋槽省事。

螺旋槽?
螺旋槽可以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对大小锥齿轮如何?

感觉应该是通过锥齿轮传动,将运动转向。 其中还会用到摇杆。

其实我关心的不是如何设计,而是有没有现成的设备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旋槽?
螺旋槽可以有这个功能吗?

你需要转多少度?是连续转下去,还是手柄回升时需要反转?工况不明,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转多少度?是连续转下去,还是手柄回升时需要反转?工况不明,说不清楚。

只需要转很少的角度,15度左右就够了。最好能回转,以便于加工下一个工件。 如果不能回转也是可以的,只是麻烦一些。

网友(点评):
15用螺旋槽一点问题没有,手柄拉起,还可以转回原位,并不复杂呀。难道是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