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都用什么钢管

楼主(2012-09-19):
各位说说你们液压管路都用什么钢管啊,流体用无缝钢管,还是精密冷拔无缝钢管,或者是不锈钢管,非不锈钢管子内表面怎么处理啊,如何除锈、防锈的。

网友:
没接触过液压产品和液压系统,不是很了解,等待高手解答,先顶一个!

网友:
用不锈钢管,我们这

网友:
我们以前用精密冷拔无缝钢管,内部磷化,或者不处理

http://baike.baidu.com/view/2507690.htm

网友(点评):
应该是什么状态的,退火吗

网友:
25#钢冷拔流体用无缝管

网友:
冷拔无缝钢管,磷化和酸洗处理

网友:
看你的使用要求,一般16MPa一下的用无缝钢管,不用处理,里面长期有油,不会生锈!高压使用不锈钢管!

网友:
对油液清洁度要求高,且压力大的用不锈钢管,

网友:
找本书查查不就知道了记忆也深。

网友:
我们这也用无缝钢管 是齿轮泵 所以对油液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我们都是用无缝管,酸洗,水洗,涂油,安装好后空气吹扫,然后用油打循环.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就行

网友:
用无缝钢管

网友:
热轧无缝管,20钢。

网友(2012-10-28):
液压的钢管:
1、卡套连接的用精密冷拔无缝钢管,20#吧,一般大厂的成品都是酸洗过的。外径多在42mm以下。
2、焊接的用普通无缝钢管就行,需做处理。适合中大口径的。
3、不锈钢管一般用在气动或者低压管路上,价格比较高,常用在耐腐蚀耐酸碱的场合

网友:
冷拔无缝钢管,酸洗,磷化处理,伺服系统用不锈钢管

网友:
磷化处理过的精密无缝冷拔钢管用在一般的液压油场合,如果是汽油等挥发腐蚀性的液体或是食品卫生场合就选用不锈钢钢管.管接头也得相应的用不锈钢接头.

网友:
10、15、20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
用精密无缝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