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钼电极的焊接方法或帮忙加工,请教

楼主(2012-09-19):
求教铜钼电极的焊接方法或帮忙加工都可以,谢谢!
可以用QQ:1844112166或者联络手机13584285588

网友A:
有图纸吗?紫铜还是黄铜?焊深多少?
如果是紫铜和钼,我可以焊,一般变形量可以控制在焊深的1%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紫铜还是黄铜?焊深多少?
如果是紫铜和钼,我可以焊,一般变形量可以控制在焊深的1%左右。

是铬铜和钼,有图纸,怎么给您看,请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铬铜和钼,有图纸,怎么给您看,请留个联系方式

我的邮箱是yiheng@cau.edu.cn,QQ是15183214。

网友(2012-10-21):
你好,我公司可以加工好成品电极,焊后注意铬铜恢复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