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件斜面上的孔怎么冲出来?

楼主(2012-09-19):
刚接到的锻件图,要求斜面上8-φ16的孔冲出来。

网友:
能否是先冲的孔?

网友A:
模锻时是多套模具出来的,这活儿的话粗锻不说了,精锻时至少两套。一套成型、一套切边。

成型时斜面上的孔是不切断的,中间留适当厚度的薄片,切边模具冲掉孔中薄片,同时切掉外缘处多余料边。

如果锻坯已经做成没有孔的就比较讨厌了,直接做冷冲模的话,冲头受力非常不好,红镦的话,多余的料没处走,呵呵,问问你的上家为什么这样做呢,这样很费事的呀。呵呵。你还不如不要毛坯,自己连工带料做呢。半拉子毛坯就像烂尾楼,不好收拾的,你确认现在的毛坯是无孔的斜面已经出来了吗?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

网友:
钻孔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锻时是多套模具出来的,这活儿的话粗锻不说了,精锻时至少两套。一套成型、一套切边。

成型时斜面上的 ...

毛坯无孔的斜面已经出来了,而且最好是红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毛坯无孔的斜面已经出来了,而且最好是红冲。

那样的话,没有太好的办法了:

1、平头冲头:冲裁力开始和结束时会小些,但侧向力比较大,冲头外侧要有护套承担些水平方向的力。

2、斜面冲头:冲裁力大些,但同时起切同时结束,侧向力也有,不在一个平面上。

我倾向于第二个方案,你试试看吧,总之不如模锻解决,以后不要这么走工艺,别扭的很!也只能红冲,冷冲冲头受不起!

提醒一句:不要忘记热胀冷缩,影响坯料尺寸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设计有缺陷   斜面冲孔难度很大    可以把孔的部分做成平面然后再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