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相机可否直接处理编码器输出的信号?

楼主(2012-09-19):
有用过智能相机的社友,请教关于用编码器触发智能相机的过程及硬件实现的大体描述。

在连续匀速运动的传送线上,希望采用智能相机在相同的步距下对传送线上的工件进行拍照,(之后对图像再进行其它的处理),想用传送线上驱动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做为触发智能相机的信号,请教有应用过智能相机社友介绍一下实现上述功能工作过程。

我不明白的问题是:智能相机可否直接处理编码器输出的信号(对编码器输出的信号进行累加处理后做触发相机用),也就是:是否需要另加硬件对编码器输出的信号进行累加处理后再做为智能相机的触发信号。

网友A:
有带编码器直接输入的,内部就有计数器,适合高速的情况。估计比较贵了。
通常的,有触发输入信号。假如你编码器信号能进其他控制器比如PLC并处理,那就用这种,便宜嘛。
多谢楼主让俺了解了什么是智能相机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讲解。 我也没有相机的详细资料,只是网上找了些简单的资料。 看来高速时还是相机直接用编码器信号触发好些,再经PLC或其它器件还要再考虑通讯及延时等问题,反而复杂了。我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点评):
俺也这么想的,高速时,多一个环节就多一点延时。关键你这情况是不是高速。

网友(点评):
注意,编码器接收信号的类型要问清楚,问清楚

网友:
先百度下概念吧:
http://baike.baidu.com/view/945722.htm。

俺是没用过,有意思,柔性坐标仪里是不是智能相机?比较牛逼应该还是里面的算法,这个是不是逆向工程的范畴?

网友(点评):
菜侠是要用在生产线上,比如检测产品的姿态,缺陷等等。

网友(点评):
图象处理的算法是很成熟的了

网友(点评):
对,是想用在线上,用来动态的寻找目标的位置,只是集成应用。

网友(点评):
另外,NI、康耐视等也有工具软件可用来测量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带编码器直接输入的,内部就有计数器,适合高速的情况。估计比较贵了。
通常的,有触发输入信号。假如你 ...

螺旋大侠啊,柔性坐标国内的短板是什么啊?俺看很多家伙都是用国外的啊

网友(点评):
我的理解 是矩阵变换

网友(点评):
短板?那关节里的轴承就要了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