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床液压系统,这个单向阀有点奇怪

楼主(2012-09-19):
今天公司的卧式带锯床出现进给速度过快且不受调速阀控制的情况。先检查调速阀8,发现调速阀的进出油口的塑料堵头没有拆掉,怀疑厂家出厂时忘了拿掉了。重新装好调速阀后,试车,问题仍然存在。继续看原理图,再怀疑单向阀9,接着拆开单向阀,发现弹簧位置不对。把弹簧放到正确位置,接油管,试车,ok。但是一个问题没想明白,这个单向阀为液控单向阀型号为IY-25B,固定在一个底板上,底板只有两侧有两个油口,分别接进出油管。也就是说没有单独的油管和控制油口和卸油口相连。那么厂家为何在这里用液控单向阀呢?
该液控单向阀的结构如下图

单向阀和底板的安装情况如下图

网友:
It is very easy,as normal check valve function.

网友(点评):
I am agree with you.the reason why I ask this question here is that one of my colleague feel the inlet opening may connected with the control opening.

网友A:
在你的液压原理图上看虽然实物用了个液控单向阀,但从你画的底座和接的管子看,厂家也只作的单向阀用,无需控制油。锯床的升降靠两个二位电磁阀控制的,在锯割时6号二位阀失电,靠8号单向调速阀控制进锯的压力。

网友(点评):
8号阀应该是用来控制进给速度的吧

网友:
调整时,在注意7号溢流阀的作用,它的调整十分重要!慢慢学习!会调整好的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只是后来再谈到这个单向阀时,我说只是当一个普通的单向阀用,但是有老师傅不同意,说既然这么选那肯定有用,况且明细表里也是这么写的。但是我怎么想都不对劲儿,才来论坛问的。

网友:
楼主带锯床应该是双立柱的吧。当单向阀8起不到单向截止作用的时候,就相当于电磁阀5、6同时打开,带锯处于快进状态。溢流阀7起到的作用是系统保护,当液压缸下压遇到阻碍的时候,溢流阀卸载液压系统增加的压力。

网友(点评):
实际的情况是,单向阀9的阀芯装的有问题,导致起不到单向阀的作用,进出油口直接连通,才出现了进给过快,且不能调速的情况。

网友(点评):
单向阀9写成单向阀8了

网友:
随风大侠;请您上传卧式带床图片,俺猜这图有些类似但单向阀又不象,明天俺去那个加工厂去看看,对比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回复,这台带锯床是浙江产的GH4280,双柱卧式带锯床。

网友:
液压锁的保压要比单向阀好

网友:
这个应该不需要液控的,普通的就好了!

网友(点评):
多谢回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只不过车间的老师傅有异议,所以我才来这里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液压原理图上看虽然实物用了个液控单向阀,但从你画的底座和接的管子看,厂家也只作的单向阀用,无需 ...

今天这个锯床又出状况了,如果锯架先上升,然后点工进的话,锯架会先往下掉3-4mm,然后正常工进。但是,如果先往下快进,再点工进,就不会往下掉。
还有就是,今天特意把单向阀9下面的油管(位置关系参看液压原理图)卸了,在不开油泵的情况下从阀体的管接头处滴油(按原理,反向不应该导通的)。打开油泵,点工进,油直接从阀体管接头喷出来了。

网友A:
不开油泵的情况下,从阀体的管接头处滴油,看有没有卸漏现象!“今天这个锯床又出状况了,如果锯架先上升,然后点工进的话,锯架会先往下掉3-4mm,然后正常工进。但是,如果先往下快进,再点工进,就不会往下掉。”这种现象我看过,还是因为调整不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油泵的情况下,从阀体的管接头处滴油,看有没有卸漏现象!“今天这个锯床又出状况了,如果锯架先上升, ...

表面没有看到泄漏现象,之前没有掉锯的情况,昨天突然出现的,液压元件都没动过,大侠说的调整是哪个位置呢?

网友:
液压挺好玩的

网友:
难道控制口是用来检查是否通油的?或者存在某种异常情况,该单向阀关闭,导致回路锁住,需要通过控制口解开?

网友:
控制管路是集成在阀体上吧,我看那个彩图K口是干啥的?

网友(点评):
k口就是控制油口,

网友:
那你表述的意思就是说,跟阀体连接的阀板上没有与K对应的油孔是吗?

网友(点评):
是的,今天把单向阀和底板拆开了,k口和l口是封死的,就是当普通的单向阀用,我把图放1楼了,可以看一下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一楼编辑不了了,发不了图了。我再开一贴,现在有另外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单向阀内部泄漏了呢?油过滤一下。

网友(点评):
后来换新阀了,没有看到单向阀漏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这个锯床又出状况了,如果锯架先上升,然后点工进的话,锯架会先往下掉3-4mm,然后正常工进。但是,如 ...

按这情况看是单向阀泄漏了。

网友(点评):
今天单向阀是换的新的,把单向阀9下面油管卸了,阀里面的油放光了,开机,工进,单向阀并没有漏油。会不会和油里有空气有关系?今天把出油口的油管打开,开油泵时看到的是油沫

网友C:
锯架上升时油压顶开弹簧油从单向阀通过使锯快速上升。下锯时单向阀关闭,油只能从调速阀流回,这时通过调速阀就能调节下锯的速度了,如果单向阀封闭不严就会有一部分油不通过调速阀而直接回流,锯架下降速度就会加快严重时调速阀不起作用。至于你说的锯架往下跌3毫米估计还是单向阀问题,点上升后点工进单向阀未及时关闭但受压后柱塞复位单向阀紧闭工作正常,点快下时柱塞直接受力复位再点工进就不会下窜了。我看不太懂图,但处理过类似的问题(单向阀是钢球型的,当时只是将钢球与孔的接触面稍加修整就好了,但之前查了两天问题)建议认真检查柱塞及配合情况,弹簧压力,不行的话直接更换单向阀

网友(点评):
单向阀今天新换了,还是有这个情况。是否和油液里有空气有关呢

网友(点评):
油液中有空气的话,应该也出这种情况。气液弹性模量差别太大,而且压力下液压阀封得住油液但封不住空气。排净空气再看看,如果还有问题,再看看调速阀是否有问题。液压就这样,需要一步步排查。不像机械那样一目了然

网友(点评):
单向阀假若是锥型的,修整为研磨,那么楼主的油液产生气泡如何而来?

网友:
假如;把这图改动一下会有什结果?
一、换向阀机能是o型,改为m、h会如何?
二、把液控单向阀装回去,外接液控会如何?
三、检查所有的螺纹连接是否有松动?
等等等俺再想一想……给你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这情况看是单向阀泄漏了。

那只能说,厂家要么在选阀板的时候选错了,要么就是选错阀了。你可以给厂家打电话咨询一下。扣他们的钱。

网友(点评):
都用了九年的床子了,太遥远了。不过对这个厂家的水平还是要批评一下,那天拆开调速阀检查的时候,看见阀上的进出油孔还带着出厂时的塑料堵头呢。对产品的态度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锯架上升时油压顶开弹簧油从单向阀通过使锯快速上升。下锯时单向阀关闭,油只能从调速阀流回,这时通过调速 ...

如果有空气的话快上快下都会出现爬行现象,油缸有排气孔的话排一下气,如果经常用的话空气也能自己逐步排除

网友(点评):
爬行现象倒是没看到过的。

网友:
从你说的现象分析,可以看出:下图原理,当2DT得电时,锯架快速上升。当锯要下降时,就可有三种方式让锯下降,1、电磁阀5(3DT)得电,经单向调速阀8,下降;2、电磁阀5(3DT)和电磁阀6(4DT)得电,下降;其下降速度比1快一点;3、三位四通电磁阀(1DT)得电,同时3DT和4DT得电,下降速度为最快,如只让3DT得电,经单向调速阀8,下降经就应是我们所说的工进吧;原因是:方式1和2,是因锯架的自重可让锯架下降。

网友(2013-05-23):
多谢楼主及热心的朋友们,又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

网友:
9是安全阀,防止快速下降,你说速度无法控制就是9阀问题,9阀没有液控只是单向阀,8阀是下降时调节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