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圆管导向丝杆升降装置出现问题

楼主(2012-09-19):
RT!我是去买的60mm直径的304圆管做导向,由于与石墨铜套间隙不够我又拿去把圆管抛光,手动抛光肯定存在较大误差所以导致现在铜套与圆管间隙较大,丝杆装好后升降完全是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将横杆装上去以后横杆(末端比较重)会以圆管为支点将丝杆憋死住,导致没办法升降(导向圆管长度是700mm,滚珠丝杆规格是SFU2005)急求各位社友帮忙解困!!

楼主:
丝杆下部使用的是深沟球轴承,会不会时间久了以后出现问题?

网友A:
从铜套部位做文章,平衡掉横杆的末端重力矩应当可行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摇臂钻床的结构,你应该把圆管的导向套加长会好一点,另外还有圆管和导向套间隙。

网友:
楼主根据受力情况,允许的话,怎么不考虑用下直线轴承。

网友B:
偏心那么大,最好用双导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铜套部位做文章,平衡掉横杆的末端重力矩应当可行

这样的话我担心下方的深沟球轴承会受不了,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心那么大,最好用双导向。

我现在也是在考虑双导向的问题,或者把横杆那部分零件减轻重量。如果是双导向的话我想再加一根20mm直径的镀络棒,直接从横杆穿下去,你觉得可行吗?

网友:
兄弟用石墨铜套,怎么不用直线轴承呢?尺寸应该是允许的

网友(点评):
直线轴承在承受径向负载时轴承内部滚珠列会把导向杆划出沟来,即使经过热处理并镀铬也一样,还是套相对好些,直线轴承一般不允许承受径向力,小负载人工操作部位到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我担心下方的深沟球轴承会受不了,谢谢你的建议

现在导柱间隙较大,横杆的重力距直接作用于小间隙的滚珠丝杆了,这样轴承的受力会更大,因此才导致无法升降的

网友:
第一:双导向杆。第二:铜套加长。第三:采用直线轴承1

网友C:
铜套加长应该起不了什么作用,毕竟间隙在那摆着。 建议还是用高精度的直线轴承

网友:
直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套加长应该起不了什么作用,毕竟间隙在那摆着。 建议还是用高精度的直线轴承

直线轴承上去间隙还是避免不了,主要是这根导向柱尺寸不精准,我当时买的是60mm的不锈钢管,结果因为氧化皮的原因铜套根本套不上去,后来就拿去做手工抛光,手工抛光的精度完全没办法把握以至于出现目前的问题

网友D:
导向部分的长径比太小,这样的装置导向部分长度与导向杆直径比值最好大于3

网友:
导套改为直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向部分的长径比太小,这样的装置导向部分长度与导向杆直径比值最好大于3

重要的经验之谈,谢谢

网友:
双导向应该情况会好很多,如果空间没有问题的话,直接从横杆穿下去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2020-04-22):
双导向加直线轴承,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