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倒角,但不均匀

楼主(2012-09-19):
我是生产壁厚为2mm的薄壁缸套的。问题:车内孔倒角时为何不均匀。
领导限我明天解决,可是我想了好多法,不中。这才请教兄弟姐妹们。
条件:数控车沈阳ck7125.   工装为塑料胎具

网友:
是不是车的内孔不圆  最好是车内孔和倒角一次完成

网友:
是不是塑料工装变形引起的内孔不圆

网友:
应该是工件变形了,在装夹上面找找原因

网友A:
装夹有问题。有内撑是的夹具好点。

网友:
夹具定位夹紧不到位,看孔径多大,如果可以的话,倒角用钻头试试光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夹有问题。有内撑是的夹具好点。

我们用的就是内撑工装。
我多问一句:以内孔定位时,内孔圆度差在几丝时,倒角均匀性不受影响。

网友:
没接触过,不知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