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切端面槽,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19):
304不锈钢,端面车大径60,小径30,深40端面槽。求先进工艺

网友:
这槽很宽,应该不难车,是光度不够,还是效率问题

网友A:
槽有点深,有难度。建议先用套料钻打一下,再用端面槽刀精车。

网友:
标准的端面槽刀要凑这个直径和深度比较困难。

网友:
感觉不是那么好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槽有点深,有难度。建议先用套料钻打一下,再用端面槽刀精车。

行了,果然好做多了,谢谢

网友:
数控铣加工应该更快

网友:
手磨刀啊,很好车的。

网友:
先用车床粗车到一定的尺寸,然后用回转工作台上铣床精加工,可能效果会好些。

网友:
数控铣加工好像难做到真圆

网友:
铣会快很多

网友:
如果允许焊接的话,我想这样子最快了。不过直接车也行,只不过加工余量大,时间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