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厂的辊道摆动液压系统,请教

楼主(2012-09-19):
这是钢厂的辊道摆动液压系统。。一个是大体的图,另一个是关键部位的详细图,看不清楚的话附件里有cad图(第三个液压缸的图)
问:那两个并的溢流阀是起什么作用的,减压阀边上的10MPa是什么意思,是输出压力吗,溢流阀如果一个调压另一个做安全阀。。。那调压的压力12MPa已经高于减压阀的出口压力10MPa了呀,这个回路有补液作用吗,

网友:
我记得邹城礼斌做阀块的。

网友:
你这个图怎么截取的?太小,看不清!

网友:
看到原件了,待会给你答案

网友A:
1,你所谓的12已经高于10,没错,12的作用是换向阀处于中位的时候,这样无杆腔的压力会累积到12,这也算是一个安全阀,另一个12.5没有疑问是安全阀!
2,补液有,是7,它就是负责给有杆腔补液!
赛迪的轧机用着怎么样?据说不太好呀,呵呵,我们是同行,我也是冷轧维修!

网友:
从你的这个液压系统原理图看,是一个点典型的叠加阀原理图。主系统油路经减压后才进入该控制的单元系统中经Y型三位四通电磁阀控制进入油缸中。你说的两个溢流阀在此单元系统中起安全阀的作用。

网友:
你的三位四通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所谓的12已经高于10,没错,12的作用是换向阀处于中位的时候,这样无杆腔的压力会累积到12,这也算是一 ...

呵呵 又是个老师傅啊

网友(点评):
我好像不是很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你所谓的12已经高于10,没错,12的作用是换向阀处于中位的时候,这样无杆腔的压力会累积到12,这也算是一 ...

同意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