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箱的油箱怎么焊能不漏油?

楼主(2012-09-19):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们:蜗轮箱的油箱怎么焊它能不漏油啊谁能告诉我      谢谢了啊

网友(2012-12-04):
什么材质的啊

网友(2013-01-09):
先清洗。在根据材料选焊条和焊接方法

网友:
俺们做挖掘机上的油箱。。。
焊接完了做下水漏试验就行了。。

网友:
首先要清洗,这是安全条件也是焊接条件,油污不洗容易引起缺陷.你那个箱子应该是铸铁材料,高碳,难焊.漏油的地方再焊属于补焊,若是公司得出补焊工艺.自己用的话,先把原焊缝打磨出V形槽.由于铸铁焊接容易出现裂纹,要预热,手工焊还是二保焊?不清楚母材是什么,不好选焊条或焊丝.最后焊好之后,要煤油试漏!    把要检测焊缝的背面刷涂煤油,焊缝正面刷涂石灰浆(等干后再涂煤油)利用没有的优良渗透性,如果焊缝渗漏,煤油将渗到焊缝正面,白色的石灰浆将变色,从而查到渗漏点.

网友:
这个油箱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漏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