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丝杠导轨的选取

楼主(2012-09-20):
小弟想设计一套简单的电机加丝杠传动带动一个小部件运动(无速度和精度过多要求)。电机和丝杠导轨应怎么选取呢,具体参数我差不多知道,怎么实践?配套的设备直接购买?电机选哪种?丝杠导轨根据厂家选?

网友:
问上银HIWIN的经销商要本丝杆和导轨的选型手册。里面就有关于丝杆、导轨和电机的选型教程和实例。

楼主:
多谢支持,有没有卖一整套系统的啊?

网友:
自己设计线性平台的话,电机的选择需要根据你的负载来决定,导轨业界用Hiwin比较多;丝杆只需提供导程就可以了吧,其他附件如电机安装座,轴承,丝母,联轴器等等那都得自己选择。。。
如果系统集成的话,就告知对应的生产厂商,你的要求就可以了,比如你的行程,重复定位精度,负载,安装方式等等。。

楼主:
大神,请教系统集成的卖家。。。

网友:
记得做过类似的课程设计,貌似根据需要,计算传动比,力矩等,再根据机械手册确定电机等的型号

网友:
呵呵,我想你应该需要的是一个单轴平台吧。我们这就可以做这个的。有需要可以联系一下我。

网友:
深圳市海威机电有限公司
电话:0755-82112558

网友:
ABBA 丝杆  松下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