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装配设备设计,一直没头绪,老板上火了

楼主(2012-09-20):
这个小玩意搞了几天了,一直没头绪,再搞不出来就很麻烦了,最近老板很火大
发来大家看看怎么实现自动化装配比较好

网友A:
能否详细说明自动装配的数量、速度要求?大概的设备体积、预算?

还请楼主在提问时最好能描述一下自己思考分析过后认为的装配难点和关键点,以及已经思考过的方案等等。

方便大家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详细说明自动装配的数量、速度要求?大概的设备体积、预算?

还请楼主在提问时最好能描述一下自己思 ...

数量在5万件左右,速度无具体要求,设备体积  预算都无具体要求

目前没有具体可行方案  ,个人认为弹簧是不太好处理的地方   送料会是一个问题

此事对我关系极大   还望能多多指点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详细说明自动装配的数量、速度要求?大概的设备体积、预算?

还请楼主在提问时最好能描述一下自己思 ...

另外    也可做成一套半自动化的设备

网友B:
貌似不难,楼主说下要求。要求自动化的程度,别到时弄得太复杂了,成本高了就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难,楼主说下要求。要求自动化的程度,别到时弄得太复杂了,成本高了就不好。

现在是做成全自动最好,实在不行    半自动也可    成本也就1.5万左右    估计也只能做半自动了

网友(点评):
成本太低了,执行动力选启动的,在网上看一些自动装配的小视频

网友(点评):
此机预算1.5万的话 还是建议手动装好点 你顶多设计一些工装夹具 四个配件,四个振动盘算5000块一个都要2万了 还不算其他的机构

网友B:
成本是不怎么多,刚没注意到弹簧,弹簧装那个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是不怎么多,刚没注意到弹簧,弹簧装那个位置呢?

弹簧位置如图所示

网友C:
成本也就1.5万左右太少了
弹簧需要往下压吗,行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也就1.5万左右太少了
弹簧需要往下压吗,行程多少?

行程5mm

网友D:
弹簧尺寸呢

网友:
成本相当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簧尺寸呢

弹簧刚好能进去   尺寸可以先不管    主要是执行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弹簧刚好能进去   尺寸可以先不管    主要是执行方式

确定尺寸型号考虑怎么送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尺寸型号考虑怎么送料啊

自由高度18    中径 7   有效圈数6圈    线径0.8

网友E:
半自动:1:手动放弹簧到铜色工件里,然后放到料道里输送的待装工位。
        2:L型工件可以通过震动盘来排料送至待装工位(也就是第一步铜色部件装完弹簧的工位)。黑色工件可以采用转盘上料方式输送的待装工位(也就是第一步铜色部件装完弹簧的工位)
        3:L型和黑色工件同时压入。

网友(点评):
此种方法可行 装几个气缸即可 很好操作 成本也很低

网友(点评):
角度定位是个问题,得考虑一下

网友(点评):
振动盘价格多少啊

网友F:
用一个简易的台式装置   配上气缸和电磁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半自动:1:手动放弹簧到铜色工件里,然后放到料道里输送的待装工位。
        2:L型工件可以通过震动盘来 ...

感谢cfsghost提出的方案,受益匪浅。但有点没看明白      黑色塑料棒和铜色工件之间有一扁位防转        黑色塑料棒的送料怎么实现这个角度定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个简易的台式装置   配上气缸和电磁阀即可

这种担心工作效率太低      是否是全部手工装配完成后再用气缸压一下?

网友(点评):
当然你肯定要做工位夹具 可以做成输送的形式 但是做振动盘成本高了点 你可以咨询下

网友:
这个装置的动作可以这样:一、先各工件依次按顺序排好,这个可以手动完成,也可做个装置完成;二、轴穿进弹簧;三轴与弹簧一起压装入套,轴此与台阶位置还需有点距离;四、L型垫片压入轴的槽中;五、轴压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