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多线命令

楼主(2012-09-20):
CAD中多线命令,使用mline,线总是在所画线的右侧,如何将另一条线变为所画线的左侧呢?

网友:
mlstyle自己进去设置,点击修改--插入--设置距离(上下偏差)--设定线型----颜色

网友:
可以调整的,
ML-空格-J-空格-Z-空格。

网友:
简单的,输入mline命令后,从左向右画直线跟从右向左画直线效果是不一样的,上下也是。

网友:
不能不设置,确定起点后鼠标向左拉另一条线在上方,鼠标向右拉另一条线在下方,向上拉在右方,向下拉在左方。

网友:
点击多线命令,点击右键,点击对正,出现一“对正类型、上、中、下,即可调整你想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