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附件图片为剖分立式轴承座

楼主(2012-09-20):
请问高手该轴承座规格型号如何描述?需要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
中高,承重,支承零件的尺寸,在具体了,内部轴承结构,材质,用到什么设备上

网友:
这东西可能不叫轴承!一般是在设备上需要快速打开、闭合功能时用到。比如在有环形带的输送设备上,你只要打开轴的一端就可以更换输送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