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做个天然气井项目,换热器面积计算,求助

楼主(2012-09-20):
        最近要做个项目,是天然气井上用的,项目的目标是把开采出的天然气(温度3-20度,压力25MPa)减压到6.3MPa,分离出天然气中的油和水,输送到天然气管网,但是由于减压时天然气要吸热(压力降低1MPa,温度降低3度),所以在减压前要先给天然气加热到70度。

大致方案是这样的:

        旁置1个导热油炉(燃烧介质是天然气,传热介质是导热油),将热油输送到换热器(共15个,1口井1个),天然气走管程,油走壳程,将天然气加热到70度,减压到6.3MPa,15口井的气流汇集在一起,进分离器,除掉杂质,进入管网。
         需要大家帮忙算一下换热器的换热面积,我知道的参数有限,如果计算过程中需要什么参数,请大家自己根据情况设定。
        参数有:天然气:25MPa温度3-20度,每一口井的产量按每天3万标准立方计算,最终需要减压到6.3MPa,压力降低1MPa,温度降低3度。导热油的参数不知道,请大家选一种油,帮忙计算一下,谢谢!

网友:
是螺旋板换热器吗?这个问题很专业,最好和专业厂家取得联系,提出要求定做。

网友(点评):
您说的很对,这个问题太专业,联系了几个厂家,他们说只要你把这个单子给他,一切交给他们,可是我现在方案还在讨论中,客户只给了那么多参数,专业的厂家要求提供所有的参数,我现在需要的是未知的参数自己选,再算

网友(点评):
至于换热器什么形式到不是很重要,只要求能满足条件另外体积要小,便于安装

网友:
没接触过,不大了解,先顶一个吧!

网友A:
首先说,这是一个高利润的项目,假如你公司不能计算这个,表示不能理解,类似公司假如不能自己解决,也立即就会找一个特厉害的家伙给处理此类问题,没有例外的,因为到了招标的时候,你有一个问题不解决,就淘汰了,

其二说一下,问题的核心在最初的‘减压扩散段’,玩不好这个的,主要是不会玩这段,

减压开始,因为管径小,换热能力有限,补热能力不够的话,在这点就冻结了,后续就没有玩的了,多大的换热器都白搭了,切记这个,

要一段一段安排减压,保证都不会冻结,这是核心,

至于换热器,不是什么技术,自己就可以设计,没有难度,你设计了,找厂家就可以制造,完全不会受厂家的牵制,

用热油的话,15点分配要建一个分配站,用模型控制,现在都是计算机的,系统设计比较复杂,一般人是不会玩这个系统,而不是不会玩换热器,

给你一个4点分配的热站看看,这个是单分层的,你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扩充到15点,也可以采用双分层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关系订单

网友(点评):
这类项目,上面都有一个屁都不懂的大包,比如修高铁的那个山西老太太,你具体干活的,得从那个老太太手里拿活儿,但你干活儿的假如也是屁都不懂,就不能干活儿,就像菲佣,主人可以不会擦地,但菲佣不能不会,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这个东西是有点麻烦,尤其是计算换热面积的时候好多参数我不知道怎么选。

这是以前的一张图片,发一张大家看看,这个撬只有汽水分离,功能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这是一个高利润的项目,假如你公司不能计算这个,表示不能理解,类似公司假如不能自己解决,也立即 ...

非常感谢。给我们做的原因是。。。。。。这些不方便讨论,我们只需要做就可以了,中间的某些问题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对方要求将温度提升到70度直接减压,我们只需要计算换热器,再根据换热器选锅炉,再选分离器,,再选控制元件等等,然后连接在一起做好管路,如果。。。。。。也许那个领导会从国外买,然后给我们做其他的,我们公司现在的努力是想用国产的锅炉和换热器,如果做不到,也许就买进口的了。

网友(点评):
假如你不能解决问题,肯定就进口了,非常简单,石化行业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你能解决,你提要多少银子,基本也不会与你砍价,没有必要,但你自己处理非常麻烦,里面的合金管的处理你就束手无策,原天然气有腐蚀

网友(点评):
你很了解这些,其实这个项目很简单,但是越简单的越不好做,比如含有少量的硫化氢,整个要做的很小,最好在2500*2600*15000空间内,天哪,这两点要命了,对了还有重量,估计不下50吨,其他的银子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包括热站,你这个空间明显不够,你上面那个图不是这个,那个大概就是一个分离器,你这个包括热油锅炉,起码要3个滑橇,

网友:
这东西玩不好会出人命,估计社区里能玩动这个也是少数,看看有么有高手。。。。

网友(点评):
你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出人命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高压部分是在管壳里面的,最外面还有一层防护,防止壳程爆裂以后热油烫伤的,主要是原气的腐蚀问题,玩不好,寿命很短,另外流程有难度,计算复杂,

网友(点评):
高压流动气体会不会把管腐蚀穿了泄漏出来和油混合发生爆炸,然后引发火灾呀?

网友(点评):
不会爆炸,导热油是密闭的,必要时候有专门的卸载系统,卸载与输送是连锁的,卸载发生时,长输就切了,阿拉就玩这个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规范,玩这些东西就不是小公司在路边摆摊那种方式,不是随便玩的

网友(点评):
化工,高压的东西按照规范做,一般不会出人命,保护装置,防护装置都过关

网友:
导热油的参数什么的,应该可以问换热器生产厂家,跟他们讨论一下吧?
当然也取决于对方是什么等级的工程师了,感觉现在厉害的人都一茬一茬地退休。。。

网友:
曾经搞过几天油田的加热炉
你参数都不全,还要别人帮忙,哪个愿意,现在都是找单子的
其实这个不难的,就是简单的换热计算

楼主:
那位会计算换热面积?中间的数据怎么取?

网友:
如果换热面积都不会的话,那还是不要设计了,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找个专业的公司外协。9 y: P9 m, z7 l0 M% M
你在北郊的某个公司?

网友(点评):
嗯,我在凤城2路,你呢?

网友(点评):
我原来在3路待过,你什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