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粹火后怎么做螺纹孔,请教

楼主(2012-09-20):
有一批齿轮轴材料20CrNi2Mo的因含镍去碳层淬火后中心孔还可硬,要做m12丝空,攻丝很难,只有把孔口有硬度钻大到12mm,有10mm长,但是螺纹总共要二十三长,一钻剩十三了,还不好看,关键图纸没那个十二的孔,用神马办法能直接做螺纹孔呢!硬度估计有HRC50左右

网友:
退火,把硬度降下来,加工好螺丝孔,再淬火加硬回来

网友:
超硬螺纹铣刀,用加工中心慢慢铣吧.....

网友:
工艺安排有问题

网友:
通常合金钢渗碳淬火前只留下磨削工序,没有在淬火前做螺纹,也只能用超硬刀具慢慢铣了

网友:
放电可以做吗,只是提点想法。以前淬火零件螺纹孔打错了就是这样重打的。

网友:
明知道会很硬,就要先攻丝。现在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价格可以接受的话,可以电火花放电加工的

网友:
表达的有点糊涂╮(╯▽╰)╭

网友:
放电加工  先做电极 上电火花

网友:
老板娘排的工艺吧?真坑爹啊!
HRC50谁家的丝锥都攻不了你这个孔啊!
M12这种小孔这么高的硬度螺纹铣也吃不消,吃得消你也耗不起这个刀,你赚的钱还不够买刀的了。

网友:
加工工序出错了,表示遗憾

网友:
电火花加工
我找人打M6深15
30块钱一件

网友:
这个硬度丝锥用粉末冶金高速钢的,或者硬质合金,攻丝成本在大概在四五十元左右。不便宜!

网友:
工艺安排错误。纠正办法有以下几点:
1,电火花(成本高)
2,用好的丝攻,攻的时候用四氯化碳做冷却液

网友:
工艺问题。
正确的工艺是:渗碳(正火)--加工螺纹--淬火---丝锥修螺纹

网友:
放电。平动头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