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表面粗超度

楼主(2012-09-20):
Ra与Rz的区别?

网友:
自己去看看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楼主。

网友:
求助:粗糙度与公差配合的关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0617
我的帖子 有关公差的疑问。Ra与Rz的区别 机械手册或者百度都能查到

网友:
一般零件只要标注Ra(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就可以了,对于有密封要求的零件部位,通常须同时标注Ra(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和Rz(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

网友(2012-12-13):
Ra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偏距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Rz 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在取样长度内最大的轮廓峰高的平均值与五个最大的轮廓谷深的平均值之和 ;Ry 轮廓最大高度:在取样长度内,轮廓峰顶线和轮廓谷底线之间的距离;3种都是用来表示表面粗糙度的。具体关系不好说明...Ra是最主要的评定参数,Rz一般只用来表示比较短小的表面。Ry基本不单独使用,算是一个极限偏差值吧。岭南自动化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