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92车削梯形螺纹怎么编程好些呢?

楼主(2012-09-20):
例如:Tr32*6   L:100    怎么编程呢?
不是调子程序的那种   需要左右分刀的   谢谢

网友:
用宏程序吧.....论坛里面我发了这样的程序.....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8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2

能编个我学习下吗?

网友:
你把需要加工的图纸发来这里,我才可以帮你编写。

网友:
改变起刀定位点,然后用32

网友:
你把图纸发给我  ,给你搞定

网友:
你要非得用g92 就是直接向车普通螺纹一样,注意 左右 深浅  交替车,那样最稳

网友:
G92车,刀够呛。

网友:
g92只能做小螺距的,梯形螺纹还是用G76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