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中的曲面展开问题

楼主(2012-09-20):
昨天同事做了一件展品,图纸下发到车间,车间说做不出来,让我用三维图纸做做看,做出展开的平面图。我试了试发现solidworks根本没这个功能,所以就去找百度大叔,得知可以安装一个插件叫blankworks,赶紧下载,安装。终于鼓捣到可以用了,可是展开的平面与实际不符,下面附图,望各位大侠给予帮助,感谢大家!

这种形状的弧展开底部应该是直线的,为什么展开后是弧线呢?

网友A:
为什么底部曲线展开后应该是直线?这个曲面展开时不把板料撕开的话能展开到同一平面上么? 把相同形状的桔子皮拍扁了看看效果吧,我也好奇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顺便感谢一下老鹰版主的慧眼,为我的回复加分。积分太宝贵了,这回可以多下载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底部曲线展开后应该是直线?这个曲面展开时不把板料撕开的话能展开到同一平面上么? 把相同形状的桔 ...

曲面展开时肯定得把板撕开,所以说展开图是我画的那样的就能直接成形了?我用纸做了个样板,垫在鼠标这个弧面上,这样折过去会有缺料的地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实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到车间去制作。

网友:
这应该和底面的线段长度有关

网友:
你这个是冲压件,不是钣金件,觉得无法展开

网友(2013-01-19):
你好啊,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软件,能不能发给我不胜感激啊!

网友(2015-10-09):
不可展曲面,凸深太大,难以展开。
可以把一小片西瓜皮展平,要把半个西瓜皮展平就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