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D11氮化问题

楼主(2012-09-20):
SKD11这种材料不能淡化吗?为什么我们供应商说不能氮化呢,我在网上看了下,好像可以啊!有专业氮化人士过来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A:
不懂,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不懂,可以翻书,也可以上网找资料。

网友:
问题是氮化有什么用?

网友(点评):
为了获取更高的表面硬度

网友:
耐磨吧是不是

网友:
SKD11钢是日本牌号,对应的国内钢号是Cr12MoV。
这是一种退火后机械加工性能好,淬透性极佳并且热处理变形很小的材料。
通过油冷就能淬硬到HRc60以上,淬火+回火就足以适应常用的场合,通常情况也就只记得这种热处理了。那怕是经销商,混日子的也多。
氮化,虽然有38CrMoAl 这样的专用钢,但其实,只要钢有一定量的Cr成分,都是可以氮化的。
氮化的目的是取得极高硬度的表面耐磨层。
SKD11如果硬氮化,可以得到HV1250的表面层。软氮化,可以得到HV950的表面层。表面层硬度要比淬火高很多。
不过,SKD11的氮化应该在淬火+回火后进行,这样才能充分利用SKD11的性能。如果不这样做,还不如就用38CrMoAl 就算了。

网友(点评):
多谢老师的详细解释,现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等待高手解答

嗯,虚心接受您的教育,我马上上网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