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500能氮化吗?

楼主(2012-09-20):
公司有一个产品材料是QT500的,表面加工后需要加强硬度,能否通过氮化工艺。
如果可以氮化,那么可以做到硬度多大,渗层多深?
如果可以进行氮化,前期铸件需要做那些准备,例如:时效多久?前期需要做那些热处理?
对您的回复和帮助,本人表示真诚地感谢!期待大侠们给一个建议。

网友:
可以,但球铁的渗氮比一般钢渗氮要困难。

网友A:
在钢的各种牌号中,有被称之为“氮化钢”的,如38CrMoAl。所谓“氮化钢”,是指专门为渗氮零件设计、冶炼、加工的一种特殊钢种。
既然如此,说明不是只要是钢甚至只要含有铁元素的材料,都是适合氮化的。
可以氮化的钢,一定要是合金钢。氮化时,渗入a相基体的氮原子同固溶于a相中的Cr、Mo、W、V、Al 等元素结合,形成合金氮化物,呈细小颗粒,与a相基体保持共格、弥散分布,沉淀强化,使氮化层硬度提高。能在氮化温度下长时间保持弥散状态,这才能形成有一定厚度的氮化层。在合金元素中,Cr是最要紧的。譬如,对于不是太重要的零件,可以用40Cr代替38CrMoAl 使用。
普通碳素钢或球铁氮化,当然也可能生成氮化层,只不过太薄,硬度也有限,没有实用价值。
QT500要强化,可以采取的工艺是高频淬火。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给我们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钢的各种牌号中,有被称之为“氮化钢”的,如38CrMoAl。所谓“氮化钢”,是指专门为渗氮零件设计、冶炼、 ...

谢谢!
我已经做了一个样件试验,QT500可以氮化,只是渗层太薄,大概只是0.05mm左右。做了一个星期疲劳试验后对整机的性能没有丝毫改善。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上面已经说到。现在各种复合氮化很多,不想做高频淬火,你可以试试碳氮共渗,硬化层厚度很容易超过0.2。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已经做了一个样件试验,QT500可以氮化,只是渗层太薄,大概只是0.05mm左右。做了一个星期疲劳试 ...

下个星期再做一个试验,按照您的工艺做碳氮共渗工艺,如果变形不大,我们就装配测试,看看能否提高性能。

网友:
铸铁氮化是不好的

网友B(2012-11-18):
楼主的是泵体,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是泵体,阀体??

大型液压马达的壳体,排量超过10000cc的马达壳体,
我们的油泵壳体不做氮化。

网友:
可以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