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铸钢件砂孔缺陷漏油该怎么办?

楼主(2012-09-20):
四轮的机器试车时桥箱渗油,貌似是有砂孔,有没有好办法修补下啊?底端的堵头处也漏油,真都要愁哭了……

网友A:
一个半个的砂眼,就焊一下,不复杂,

太多了,就拆下来砸了,换个新的,哈哈,焊上也不行了,以往的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半个的砂眼,就焊一下,不复杂,

太多了,就拆下来砸了,换个新的,哈哈,焊上也不行了,以往的经验 ...

谢谢了啊,齿轮油焊接的时候不大要紧吧。还有就说段部的铝制的盖子(相当于油封吧)这个地方漏油可以打胶吗?

网友B:
临时糊弄的办法可考虑做个压力渗析堵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临时糊弄的办法可考虑做个压力渗析堵漏

渗析是啥啊,求详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渗析是啥啊,求详解

就是用铸件堵漏剂涂于待堵漏的部位上,施加一定气压静止一段时间,靠压力渗入气孔或缩松的一种堵漏方法,许多铸造厂在用;如果允许加加热,效果会更好

网友C:
铸钢可以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铸件堵漏剂涂于待堵漏的部位上,施加一定气压静止一段时间,靠压力渗入气孔或缩松的一种堵漏方法 ...

学习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钢可以焊接的

里面的齿轮油需要清理的很干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