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输送带上管子的朝向

楼主(2012-09-20):
在输送带上管子的方向与速度方向相同,如何在输送的过程中将管子的方向与速度方向垂直,且管子一头比另一头略粗,管子长20cm左右?

网友:
二次输送可以改变管子方向,两个输送机呈垂直方向。

网友(点评):
二次输送是不错的想法,一次输送应该也可以实现垂直方向,在输送的过程中利用90度旋转气缸来改变方向。

网友:
中间偏一点位置加一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