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出现退刀纹

楼主(2012-09-20):
社区里的各位大侠,用PCD铰刀加工一工件,孔里出现退刀纹,怎么办,转速4000,进给0.4,另外再问下,刀具进去时有刀痕是怎样的,推刀时刀痕是怎样的?非常感谢!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 没办法回答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用冷却液

网友B:
孔不是还有锥度
1.刀杆跳动大。
2.刀杆强度不好。

网友:
是不是还有锥度现象。

网友:
我觉的四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用冷却液

有冷却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不是还有锥度
1.刀杆跳动大。
2.刀杆强度不好。

孔没有锥度啊

网友(2012-11-29):
PCD铰刀加工出现刀痕跟转速关系不大,主要原因从刀具本身找。

网友:
转数太高吧

网友:
退刀时候也走进给,别G00速度

网友:
确定是退刀痕?不是切屑划伤?

网友:
退刀也要很慢。。。。。。。。。。。

网友:
那种材料的刀具没用过
不过铰刀退刀时一般停刀,用G1给进给。
还有刀具本身角度可能有关系
如不对,请见谅

网友:
是不是铰刀上端没有倒锥

网友:
切削参数,刀具刚性。都有关系吧。
问题不清晰啊,不好分析

网友:
我们这里批量铰压铸铝合金也是孔口有丝痕,刀具YG6X,跳动0。01,转速1200,进给200,不管孔深孔浅的,孔口处都有,孔径合格,无锥度,慢退比快退刀稍好点仍然有,头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点评):
看一下,主轴的周向的间隙,就是齿轮,键之间的间隙

网友:
挑斯   4000转   疯啦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