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76加工螺纹比G92有优势吗?比如稳定性,车刀的磨损

楼主(2012-09-20):
用G76加工螺纹比G92有优势吗?比如稳定性,车刀的磨损。

谢谢。

网友:
g76车大螺距的比较有优势

网友:
      G76是分层切削,系统自动计算每一刀的切入点,即每一刀x向进刀的同时z向切入点会向前变化,终点不变,适合大螺距螺纹。
    G92是直切,x向进刀的同时z向切入点不变化适合小螺距
说稳定性,G76有一定的优势,你主要设定精车余量,第一刀走刀量,其余的系统自动会帮你算。G92,G32每一刀都要去设定,看情况吧。不过G92出来的螺纹很好,主要精车可以重合车几次。G76,G92也可以一起加工,如大螺纹,先G76,然后G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