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12短锥的小径和大径是多少?

楼主(2012-09-20):
同题,最好有莫氏10,12,16,18,22,24的详细数字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莫氏锥度只有0----6,没有听说有楼主说的12,16,18,22,24这些啊。楼主可以找一本切削手册来看看。

楼主:
图纸上标的B12

楼主:
怎样上图

网友:
 莫氏锥度,有0,1,2,3,4,5,6共七个号,锥度值有一定的变化,每一型号公称直径大小分别为9.045,12.065,17.78,23.825,31.267,44.399,63.348。主要用于各种刀具(如钻头、铣刀)各种刀杆及机床主轴孔锥度。   莫氏锥度又分为长锥和短锥,长锥多用于主动机床的主轴孔,短锥用于机床附件和机床连接孔,莫氏短锥有B10,B12,B16,B18,B22,B24六个型号,他们是根据莫氏长锥1,2,3号缩短而来,例如B10和B12是莫氏长锥1号的大小两端,一般机床附件根据大小和所需传动扭矩选择使用的短锥,如常用的钻夹头1-13毫米通常都是采用B16的短锥孔.

网友:
1、BT(JT、ISO)40\50\60 都是7:24 用于铣镗床主轴连接用,主要是定位、快换刀具自动换刀用;
2、莫氏锥度主要用于车床和钻床;莫氏锥度,有0,1,2,3,4,5,6共七个号,锥度值有一定的变化,每一型号公称直径大小分别为9.045,12.065,17.78,23.825,31.267,44.399,63.348。主要用于各种刀具(如钻头、铣刀)各种刀杆及机床主轴孔锥度。   莫氏锥度又分为长锥和短锥,长锥多用于主动机床的主轴孔,短锥用于机床附件和机床连接孔,莫氏短锥有,B12,B16,B18,B22,B24六个型号,他们是根据莫氏长锥1,2,3号缩短而来,例如B10和B12是莫氏长锥1号的大小两端,一般机床附件根据大小和所需传动扭矩选择使用的短锥,如常用的钻夹头1-13毫米通常都是采用B16的短锥孔.
3、锥销1:50用于固定零件,传递扭矩及轴向力。1:50的定位锥销,工具圆锥等都是为了拆卸定们方便,防止零件连接错位。是一个锥度的国际标准,用于静配合以精确定位。由于锥度很小,利用摩擦力的原理,可以传递一定的扭距,又因为是锥度配合,所以可以方便的拆卸。在同一锥度的一定范围内,工件可以自由的拆装,同时在工作时又不会影响到使用效果,比如钻孔的锥柄钻,如果使用中需要拆卸钻头磨削,拆卸后重新装上不会影响钻头的中心位置。

楼主: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