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高转速加工45#钢用什么合金钢刀具好?

楼主(2012-09-20):
转速1500 材料45#钢 22mm*350cm 请问用什么型号的刀具现在用YT15(主要耐用)?还有M16*22cm的螺,用什么样的刀(转速800)

网友:
机床只能开这么快了?
22mm*350cm???请问这货是钢筋吗?

网友:
22mm*350cm???请问这货是钢筋吗?这个尺寸没问题吗?

网友:
硬质合金的好

网友:
肯那刀片
精加工

网友:
yt15的批量加工的话就不划算喽!

网友:
金属陶瓷。京瓷TN6010等类似的。转速拉到个3500,切速来个0.15,切深单边来个3,一个刀位干个一天没问题。但只可连续切削,断续绝对不可。如有断续改涂层硬质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