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油缸配合公差和密封圈,求助

楼主(2012-09-20):
工作压力8mpa ,阀芯和阀孔的配合用H5/h4可以吗?

还有,活塞筒与端盖的配合应该多少合适呢 ?想用格莱圈和特开斯来圈做密封,怎么选配合尺寸呢 ?手册上没有格莱圈的公差啊。 第一次做这个, 有点儿蒙 。

谢谢 各位老师了!

网友A:
看下司达行的吧。里面很详细的。听说密封圈设计很讲究的。不知能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司达行的吧。里面很详细的。听说密封圈设计很讲究的。不知能不能通用。

我有世达的格莱圈啊 可是 里面没有公差 只有槽的 不知道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世达的格莱圈啊 可是 里面没有公差 只有槽的 不知道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呢

司达行的使用方法。有公差,表面粗糙度,使用环境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