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超程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09-20):
问一下机床的超程开关干什么用的啊,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它?

网友:
超程开关也叫限位开关,它在机床上起到保护机床的作用,X、Y、Z每个轴都有,主要防止机床自身跟自身相撞,一般都是出厂前设置好的,用户轻易不要移动,如果没有限位开关滑板移动到丝杠的尽头还会继续移动,在接近卡盘也会继续移动,后果应该知道了吧?

楼主:
正常不是有一个行程开关啊 到了极限行程 机床就应该停下啊 为什么还需要 这个超程开关啊
* J  u1 E+ F( W- ^; {望指点

网友:
在我的認知下,它是一個人工強制開關,當在cnc控制仍然誤動作產生過電氣極限,須以解除極限按鈕跟方向按鈕同時按,令台面回歸電氣極限內,使用此功能必須非常小心,方向反了,代價可能超乎想像!!

网友:
这个是起保护作用的. 开关都是有寿命的. 正常的行程开关由于经常动作,所以寿命到了就会出事故. 那时就靠这个来保护设备了.

网友:
这个超程开关是起保护作用的。在回转运动且需要定点停止的情况下,保护人和设备的。比如锻压设

网友:
如果超程开关,可能是位置传感器被杂物挡住,机床就跑到行程之外了,如果不能回零,就只能拆开手动拧丝杠,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