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标注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2-09-20):
在出工程图纸时,针对精密配合零件,标注的尺寸值是否需要考虑加工件完成后电镀或喷漆的厚度?如果配合要求高,各种因素引起的累积误差会影响装配;加工时,如果以图纸为依据,再电镀之类的,最后的零件尺寸就与原来不相符合了,这样势必影响装配。

网友A:
镀前镀后尺寸都要给的呀,一般镀层厚度不超过0.1mm。

网友:
镀前镀后尺寸都要给的呀,一般镀层厚度不超过0.1mm。是这个啊

网友:
镀前镀后尺寸都要给的呀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镀前镀后尺寸都要给的呀,一般镀层厚度不超过0.1mm。

知道了,谢谢您,fri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