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0画圆柱,长方体的工具图标在哪里点出来啊?

楼主(2012-09-21):
UG8.0画圆柱,长方体的工具图标在哪里点出来啊?

网友A:
找不到了,就点击工具栏上的 望远镜  图标 ,查找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B:
用命令查找器,图标调出来。或者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命令查找器,图标调出来。或者自定义

我的“设计特征”项在定制时候,不小心从菜单栏的“插入”栏内移掉了,找不到了,怎么再加进去啊?还有就是我要在你这个图上加工具时候,能不能整个“设计特征”栏一起加进去啊,是不是后面的图标一定要一个一个加进去的啊?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了,就点击工具栏上的 望远镜  图标 ,查找下就可以了啊

我的“设计特征”项在定制时候,不小心从菜单栏的“插入”栏内移掉了,找不到了,怎么再加进去啊?还有就是我要在你这个图上加工具时候,能不能整个“设计特征”栏一起加进去啊,是不是后面的图标一定要一个一个加进去的啊?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设计特征”项在定制时候,不小心从菜单栏的“插入”栏内移掉了,找不到了,怎么再加进去啊?还有就 ...

在工具栏上,右键,自己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