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传动轴和心轴?

楼主(2012-09-21):
RT:如何区别传动轴和心轴?

网友:
芯轴自己一般不转,受弯(也有某些场合下转的);传动轴需要转,一般带有键槽之类,受扭。选用轴承与轴的配合这里,对芯轴和传动轴的有分类。

网友:
       根据轴所起的作用与所承受的载荷,可分为心轴、转轴及传动轴:其中心轴:只承受弯矩而不传递转矩;转轴既承受弯矩又传递转矩;传动轴主要传递转矩,不承受或者承受较小的弯矩。
      心轴,用来支承转动零件只承受弯矩而不传递扭矩,有些心轴转动,如铁路车辆的轴等,有些心轴则不转动,如支承滑轮的轴等。
       根据轴工作时是否转动,心轴又可分为转动心轴和固定心轴。
   转动心轴:工作时轴承受弯矩,且轴转动;
       固定心轴:工作时轴承受弯矩,且轴固定。
       转轴,顾名思义即是链接产品零部主件必须用到的、用于转动工作中既承受弯矩又承受扭矩的轴称为转轴。常见的转轴有:手机转轴(翻盖或旋转屏手机);笔记本电脑转轴;便携式DVD转轴;LED台灯转轴;LCD显示屏转轴;GPS等车载支架转轴等等。

沈石头 -1 灌水~

网友(点评):
没有你这样打脸的,还给俺加分,我BS你~

网友(点评):
我还想加两分回来的,系统提示不能重复评分,你忍了吧,哈哈

网友(2012-11-05):
解释的好详细,谢谢

网友:
学习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学习了!大学时学过的,但现在忘了的。

网友:
只承受转矩的轴成为转轴,只承受弯矩的轴成为心轴,既承受弯矩,又承受转矩的轴称为传动轴。

网友:
解释的很好 今天又学了点知识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