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空间钻孔问题,求助

楼主(2012-09-21):
画了个示意图,要求钻通孔,有精度要求。左右方向有空间限制,只能在24空档钻。24尺寸不是精确尺寸,也可以是40。现在用的自制的折向钻,但是不是很好用,容易钻歪。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A:
排钻。尺寸定位好办,比如孔的定位为12345678.。。。,第一步先钻1357,排钻移动工位,钻2468.。

网友B:
钻11.5的地方?24的宽度用角度头能钻通这个孔?你角度头要多薄啊,太强悍。如果总长二三百长用深孔钻从一头钻进串起来就行,空的地方要加钻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11.5的地方?24的宽度用角度头能钻通这个孔?你角度头要多薄啊,太强悍。如果总长二三百长用深孔钻从一头 ...

深孔钻行不通的,轴向方向有限制,直接挡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深孔钻行不通的,轴向方向有限制,直接挡住了

买个好点的角度头吧,不过你这个空间有点小,24的孔,钻9.5深的孔,孔径还是11.5,这个真有难度,要是能宽点40以上还好说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钻。尺寸定位好办,比如孔的定位为12345678.。。。,第一步先钻1357,排钻移动工位,钻2468.。

轴颈大概800多,长度两三米,这样的11.5的孔分布在中间段,左右空间不宽裕,排钻不行吧

网友:
不知道,帮顶,坐等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颈大概800多,长度两三米,这样的11.5的孔分布在中间段,左右空间不宽裕,排钻不行吧

这里面的内孔角度头你看能能用吗,不过你这个24空间真的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好点的角度头吧,不过你这个空间有点小,24的孔,钻9.5深的孔,孔径还是11.5,这个真有难度,要是能宽 ...

关键是轴向进给的时候,电机离得有段距离,基本是悬臂的形式,所以经常会钻歪了,现在工人一般会拿个撬棍塞到空隙,自己给别着,这样才能好点

网友:
给你发几个我们舒能的角度头图,空间小的话用内孔用的角度头。
不过看下具体的实物,或许有更好的办法。

页面提取自-Fixe und verstellbare Winkelk攑fe_Fixed and adjustable angle heads.pdf

网友:
标准型的可以做到30

页面提取自Fixed and adjustable angle heads.pdf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了么?有没有钻的同时实现轴向进给的办法。。。

楼主:
没人关注下么,老方法确实不太好用啊

网友(2019-03-30):
9mm厚的孔,激光倒是能打,不过这可能需要个折射镜?
只知道有激光打孔的东西,实物不清楚,勿怪

网友:
这么设计 加工确实是个问题啊 角度头下去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