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的趋势

楼主(2012-09-21):
现在行业中,很多设备都运用到了凸轮分割器。而且性价比也可以。分割器的精度一般都是正负30秒,现在70DF的也才4000块钱,另外水若需要更精密的分割平台也可以向我咨询,精度在五秒范围。也可以任意分割

网友A:
凸轮分割与步进电机的分割哪个有优势,我问问凸轮分割碰撞噪音大吗?步进电机无噪音
凸轮分割是机械分割,步进电机是电气分割
步进电机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分割与步进电机的分割哪个有优势,我问问凸轮分割碰撞噪音大吗?不仅电机无噪音
凸轮分割是机械分割, ...

步进电机也可以分割,但是步进电机的精度和凸轮分割器比差很远的,凸轮分割器的噪音很小的,步进电机负载越大,速度快对精度都会存在很大的影响

网友:
凸轮和滚子撞没声音ma ?

网友(点评):
阁下对凸轮分割器不在行呀。

楼主:
这个要看速度,速度低没有声音,速度过快会有一点,但是听不出来的,除非你买到差的,我这里已经卖了很多的了

楼主: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联系我QQ1069319016

网友B:
请问:
摇摆型,不用提升,输出 2000次/分 ,工作时间24小时,
动作时间图,停止7.5° - 前进运动165° - 停止15° - 后退运动165° - 停止7.5° 。

这样的参数可以达到多少的精度秒。
可以达成不?

网友(点评):
看似少了个重要参数摆动角度。 不会凑巧摆动角也是165°吧?如果真这样估计德国的也难以达到这个要求!如果确实摆动角未给出,那国产的也是存在希望的!

网友(点评):
摆动角的大小关系到加速度的大小,直接反映在加减速的抖动上,摆动角趋为零,那可是趋于匀速的运动,比方国内厂家想做匀速的但因为精度做不好,出现了抖动!呵呵,材料热处理认真去做,2000转速还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摆动角度 60°~90° 之间的单一任意固定角度都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摆角还是很大的,工艺要求非常高,就算国内凸轮能做好,滚针轴承也难熬得住!这种高要求的似乎别无选择,除非狠狠的降低要求。

网友(点评):
滚针轴承可以拿国外的呀!弧面凸轮和轴承采半浸油式,可以加装循环系统!

网友(点评):
你好!请问这个摆动型的分割器还用吗?想练习一下,看看差距到底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摇摆型,不用提升,输出 2000次/分 ,工作时间24小时,
动作时间图,停止7.5° - 前进运动165° - ...

应该不行吧,而且转速也那么快。建议你使用另一款产品,

网友(点评):
弧形凸轮分割器可以不?

楼主:
分割器的精度基本都是30秒,速度过快也会一个很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行吧,而且转速也那么快。建议你使用另一款产品,

分割器的精度基本都是30秒,你的速度过快我也不敢保证,一分钟就要2000转,你是拿来干嘛用的呀

网友(点评):
就是要这样速度的摇摆运动,做不到吧! 靠,又得向小鼻子去,晕死!

网友(点评):
国产的还木有厂能做到这样参数的。

网友C:
分割器一般用什么电机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割器一般用什么电机带动?

一般使用摆线减速机,齿轮减速机,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分割器的精度基本都是30秒,你的速度过快我也不敢保证,一分钟就要2000转,你是拿来干嘛用的呀

这个我要向公司技术人员问一下,我也不太了解。我是经销商。你不如把你的要求从新说下,我问好了答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摇摆型,不用提升,输出 2000次/分 ,工作时间24小时,
动作时间图,停止7.5° - 前进运动165° - ...

你若是真需要我可以把你的要求告诉公司,让技术员核算一下,进口的要是都没办法你就别指望国产的了,若是有意,加我QQ吧1069319016

网友(点评):
可以用现有的框架,加装循环油;也可以只提供弧形分割器的凸轮与摇摆轴,俺自己组装。工厂确认可以达成后再联系咯。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若是真需要我可以把你的要求告诉公司,让技术员核算一下,进口的要是都没办法你就别指望国产的了,若是 ...

我可以问一下你,你的动作要求是静止位置15度,前运动165度静止15度后运动165度,对吗,因为你的两个7.5度加起来也就是那个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摇摆型,不用提升,输出 2000次/分 ,工作时间24小时,
动作时间图,停止7.5° - 前进运动165° - ...

      现在还不能确切的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大致估测一下。
      03年之做过前包装机上2工位弧面凸轮,用于输送纸张,负载相对很小,动角240度时转塔摆动120度,当时机器机器最高限速600每分,空走可以,再高没试过,实际工作速度500左右;如果按你所给的最小60度摆动,动角165度,按加速度相等做近似计算,则最高转速在825转每分左右,那时的凸轮采用铣削成型、热处理后手工修整的工艺,轮廓精度和表面质量相对都较差,在安装时手感能感觉到在转塔转动中阻力有或重或轻的感觉。最近又想重操此行,现凸轮采用磨削工艺,因此轮廓精度和表面质量都有不小的提高,手感比以前的好了不少,但没做过动态试验,估计速度在1000转左右没问题,如果又用进口的滚针轴承,速度还会高一点。要达到2000,按我目前的工艺条件门都没有。